modbus库指令MODBUS_INIT

楼主(2014-03-24):
MODBUS_INIT指令里的addr地址赋值一个数字,用MODSCAN32测试可以通讯;

为了能在文本屏上方便的修改通讯地址,把addr赋值了一个V寄存器,但是MODSCAN32再测试就不通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感谢帮忙啊。

网友A:
addr可以用常数,也可以用VB。

1、INIT是初始化子程序,每次改完地址,需要再调用一次,所改参数才会生效。

2、modscan的地址是否对应呢。

楼主:
谢谢BobMarley的指导,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把addr赋值的VB地址弄错了,

文本显示器只能输入VW,我把低位字节赋值给addr了,忘记了西门子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了,基础只是不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