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run指示灯一直闪烁怎么解决

楼主(2014-03-24):
现在手上面有台三菱d700变频器,上电run指示灯一直闪烁,恢复出厂设置就报er4,大侠们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A:
这个故障遇见好多次的。换个主板吧。或者给我,免费维修一下。

楼主(2015-02-12):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遇见好多次的。换个主板吧。或者给我,免费维修一下。

当时调了调参数不知怎么就好了,具体参数已经忘记

网友B:
反转时  RUN指示灯是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