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24):
想问一下,(1)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时,必须要设置保持通讯吗?  (2)台达PLC与不同的仪表通讯时,因为仪表具有不同的通讯规定,那么 是否可以用同一个PLC的COM端口呢?如果可以,那怎么设置通讯格式呢,是不是就是要取消通讯格式的保持了?  如果不可以,那么用PLC不同的COM端口通讯时,在梯形图里面,怎么设置通讯呢?

初来乍到,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1)第一个不是必须的,一般都采用的叫和答得模式;

(2)感觉不太合适,一般仪器仪表都有错误指令应答,使用不同的通讯,有可能正确的在回答,而错误的也在应答,两者互相影响了!至于通讯设置可以参考说明书的COM1,COM2,COM3的通讯设定方式

网友B:
(1)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时,必须要设置保持通讯吗?

必须的。

(2)台达PLC与不同的仪表通讯时,因为仪表具有不同的通讯规定,那么 是否可以用同一个PLC的COM端口呢?

同一个RS485通讯口只能连接通讯参数相同的仪表

如果可以,那怎么设置通讯格式呢,是不是就是要取消通讯格式的保持了?

不能取消通讯格式的保持

如果不可以,那么用PLC不同的COM端口通讯时,在梯形图里面,怎么设置通讯呢?

不同的通讯口设置参数有不同的内部寄存器,看台达PLC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不是必须的,一般都采用的叫和答得模式;(2...

叫和答 就是发送信息后 还必须要接受仪表 反馈回来的信息了。     后面可能会用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时,必须要设置保持通讯吗?...

谢谢!回答的很清楚条理。

在PLC里面 用不同的端口 进行通讯设置 并保持 通讯格式时 ,根据不同端口相应的寄存器设置 就可以 根据不同的信号触发 来 选择相应的 通讯端口 通讯  。  对吧。

谢谢啦!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不是必须的,一般都采用的叫和答得模式;(2)感觉不太合适,一般仪器仪表都有错误指令应答,使用不同的通讯,有可能正确的在回答,而错误的也在应答,两者互相影响了!至于通讯设置可以参考说明书的C...



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

台达编程软件DELTA_IA_PLC_ISPSoft-V3-11_SW_20200714 (1),通讯设置时提示DriverInfo.txt文件丢失,

我在官网下载了好几次,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管用,

请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时,必须要设置保持通讯吗?  必须的。(2)台达PLC与不同的仪表通讯时,因为仪表具有不同的通讯规定,那么 是否可以用同一个PLC的COM端口呢?同一个RS485通讯口只能...



我遇到一个问题,头疼啊 ,您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台达编程软件DELTA_IA_PLC_ISPSoft-V3-11_SW_20200714 (1),通讯设置时提示DriverInfo.txt文件丢失,

我在官网下载了好几次,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管用,

请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遇到一个问题,头疼啊 ,您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台达编程软件DELTA_IA_PLC_ISPSoft-V3-11_SW_20200714 (1),通讯设置时提示DriverInfo.txt文件丢失,

我在官网下载了好几次,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管用,

请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百度上也没有查到

如果你认识大佬,求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台达PLC与变频器通讯时,必须要设置保持通讯吗?  必须的。(2)台达PLC与不同的仪表通讯时,因为仪表具有不同的通讯规定,那么 是否可以用同一个PLC的COM端口呢?同一个RS485通讯口只能...



我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

台达编程软件DELTA_IA_PLC_ISPSoft-V3-11_SW_20200714 (1),通讯设置时提示DriverInfo.txt文件丢失,

我在官网下载了好几次,重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管用,

请问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百度上也没有查到

网友D(2021-01-13):
感谢大佬,特别实用的资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