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自己厉害的,请进!

楼主(2014-03-25):
刚看到这个小程序,第一眼看到时,觉得是个错误的程序;经过实验,完全成功!

程序是这个意思:按下启动按钮I0.1时,电铃预警启动;

               松开启动按钮I0.1时,电铃停止并且接触器上电,5s后接触器断电。

我的问题是:松开启动按钮时,Q0.0为什么会上电?(跟时序有关系吗?请详细解答,拜托了!)

           ps:刚看到这个要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逻辑如图:

网友A:
这是因为q0.1在第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q0.1是1的状态,到第二个扫描周期的时候扫描到网络一的时候是q0.1是1的状态但是扫描到网络2的时候就是0了,就是说q0.1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网友B:
看起来网络1那个回路根本不可能接通;输入点一个开点一个闭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网络1那个回路根本不可能接通;输入点一个开点一个闭点。

 楼上看走眼了,一个是I0.1一个是Q0.1。楼主没有理解的逻辑其实就是扫描周期中I、Q点状态变化问题。

网络2,按下I0.1启动电铃Q0.1,松开I0.1停止电铃Q0.1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关键是网络1,当松开I0.1时,先扫描到网络1,I0.1复位,常闭点接通,Q0.1输出由于写在了网络2还没有扫描到,此时还是有输出的,所以Q0.1常开点接通,最终导致Q0.0(接触器)接通后自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网络1那个回路根本不可能接通;输入点一个开点一个闭点。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实验的原因!   亲自实验过,逻辑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网络1那个回路...

网友D:
程序是由上到下循环执行的,网络2也是网络1的起点,得电Q的线圈如果没有遇到使他变为失电的指令,它对应的触点将一直保持这个接通的状态。。。。

网友E:
 没有看清,这两个 程序是在一个 PLC 运行 ???

网友F:
这问题很好理解,就是plc是工作的原理,

plc是逐步执行程序的扫描的周期比较短,楼上的两个逻辑都是对的 。

网友G:
没有理解的逻辑的程序分析:

 程序是由上到下逐条扫描判断的,在未按启动按钮,网络1、2均无动作,当按下按钮,网络1仍无输出,扫描到网络2,因 I0.1=1.使电铃Q0.1=1。

  再扫描网络1,虽Q0.1=1,但I0.1=1,其常闭触点断开,故仍无输出,如按钮不抬起,将保持此状态。

  当按钮抬起时,扫描网络1,因I0.1=0,其常闭触点闭合,而Q0.1仍=1(因没到网络2即没执行网络2命令),故使Q0.0=1。扫描网络2,因I0.1=0,其常闭触点断开使Q0.1=0。

  下一个扫描扫描网络1,因Q0.0=1而自锁,使 Q0.0保持=1。

网友H:
还是对系统内核执行程序的扫描模式理解异常所致!

毕竟机器理解与人类思维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I:
PLC的扫描机制问题。

用R、S指令编写,思路会更清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没有理解的逻辑的程序分析:    程序是由上到下逐...

很清楚!谢谢!!!

网友J:
看不懂第二种逻辑的,说明没有理解PLC的扫描机制。

网友K(2020-03-07):
因为q0.1在第一个扫描周期的时候q0.1是1的状态,到第二个扫描周期的时候扫描到网络一的时候是q0.1是1的状态但是扫描到网络2的时候就是0了,就是说q0.1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对没有理解的逻辑的程序分析:    程序是由上到下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