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红外碳硫分析仪的检查方法

楼主(2014-03-25):
  微机红外碳硫分析仪表是以热释电传感器为核心,由电弧感应燃烧炉和计算机组成的智能化红外分析计量仪器。分析基于单片机数字电路控制,具有定标储存,自动分析,参数设置等功能。主要用于冶金、机械、商检、科研、化工等行业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物质中的碳、硫元素含量分析。如何判断碳硫分析仪的故障,以下几种方法可参考:

  一、打开检测装置电源,开关上的灯不亮,上下温度无指示,保险丝坏,更换保险丝。

  二、开机在碳、硫数据框中,碳池值和硫池值不发生变化。出现这类故障一般来说是没有串行数据所引起的,检查方法如下:

  (1)关闭所有电源,按照“开机至转入正常运行的操作步骤”反复多次操作,信号数据在屏幕上仍然无显示。

  (2)关闭电源检查串行连线插头是不有松动。将连线拔下,再重新插好。打开电源后继续无数据传出。

  (3)用加长线路板将控制箱中主机板引出,用万用表测量主机板5V电源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检查电源板。判断可能为主机板上89C51、GAL、232芯片这三块芯片其中有损坏。

  (4)上述检查都正常,打开电源,观察屏幕碳数据框中有数据,则说明碳池所对应的A/D7135芯片及其外围电路是好的。反之有可能是采样板上的元件或主机板上的8155芯片有问题,供A/D用的±5V电源不好,印制电路板插反等原因引起的。

  (5)在上述检查过程中,如判断出那几芯片有问题或电源有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更换芯片或更换相对应的印制电路板。

  三、串行有数据传出,但碳池或硫显示信号值不正常检查方法如下:

  (1)如果数据出现2V或更大时,则肯定对应的A/D采样板上的7135芯片或其外围电路有问题。

  (2)如果上屏的数据乱跳,须用数字万用表同时检测,如果万用表上数字正常,则说明采样板上器件有问题。若万用表测量数据同样不正常,则有可能对应前放板有问题。

  (3)如果显示数据很小在0.05V以下,有可能对应测量池中的光源或调制马达有问题。此时可先观察F2功能中这二者的电压是否正常。检查马达正常与否可用手按住马达是否有微微的振动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