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素分析仪表的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2014-03-25):
    一、仪器的联接与通电

  用电源线将主机电源插座与市电连接,并将仪器可靠接地,(否则易受干扰,引起数据波动);检查排液胶管安装是否牢固(不要将放液胶管的出口端没入废液中,以免放液不畅),并向比色杯中注入蒸馏水(参比液),打开仪器电源开关,此时显示炉号,如需要修改可按一位数字键并以“执行“键结束,此时通道显示浓度值。通电稳定10~15分钟后可以进行零点输入和满度的调整工作。

  二、零点输入和满度调整

  分析仪器在日常使用中,需进行调整零点及满度的工作,一般零点不需经常调整,每次开机后调整一次即可。

  按通道键,通道数码管的符号位显示“U”,其余4位显示数字是信号百分比(透过率U),按下对零铵钮(有时有音响),该零点即被输入并存贮起来,然后再按对零旋钮回到正常状态。调节该通道满度调整旋钮,使信号百分比显示为100.0左右,再按一下满度键,满度即被跟踪至100.0,该通道零点输入和满度调整工作完毕,按“退出”键。文章来源:http://www.1718world.com/sell/sell_list_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