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臂电桥QJ44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25):
  一、双臂电桥的使用方法

  (1)按FBl开关,待放大器稳定后,检流计调零。

  (2)将待测电阻收回端接入电桥C1PlP2C2的接线柱(C1、C2接外侧,P1、P2接内侧)。

  (3)估计被测电阻值,选择适当倍率,调节检流计灵敏度在最低位置;选按下"B"按钮,后按下"G"按钮,在适当的灵敏度下取得电桥平衡,步进读数和滑线读数之和乘以使用的倍率,就等于被测量的电阻值。

  (4)测量完毕后,先断开"G"按钮,再断开"B"按钮。

  二、使用双臂电桥的注意事项

  1、搬运电桥时要轻拿轻放,被测电阻的电流端钮和电位端钮应和双臂电桥的对应端钮正确连接。当被测电阻没有专门的电位端钮和电流端钮时,要设法引出四根线与双臂电桥连接,并用内侧的一对导线接到电桥的电位端钮上,连接导线应尽量短而粗,并且要连接牢靠。

  2、双臂电桥用以测量低值电阻时,待测电阻必须依四端接法接入电桥。电流接头和电压接头应分开连接,连接点要保证接触牢靠.

  3、使用电桥前,先接通电源预热五分钟,调节电桥平衡时应尽量避免检流计的指针摆动过大。测量前选用适当的倍率。

  4、注意调节检流计零位,灵敏度应先调至最小,操作中逐步提高测量灵敏度。

  5、双臂电桥的工作电流较大,测量过程要迅速,以避免电池的无谓消耗。按钮B和G应间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