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的校准方法

楼主(2014-03-25):
  目前,随着电器产品的普及和人们对电器产品安全生产意识的提高,我国制定了强制性标准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规定了电器产品的安全通用要求。为此,生产电器产品的企业开始倾向于使用安全性能综合测仪,对生产的电器产品进行耐压等安全性能的测试。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是各电器生产厂家和质检部门重要的检测设备,是用来测试电器产品安全性能的主要计量器具。它具备耐电压测试、泄漏电流测试、接地电阻测试、绝缘电阻测试等功能,并且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上述各项性能指标的测试。为了保证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测试数据的准确性,我们需要定期对其计量参数进行校准。

  1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的基本工作原理

  一般来说,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以CPU单元为核心,由D/A转换把CPU输出的数字信号转变为模拟信号,形成标准的正弦波。然后经过线性功放对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再由变压器变换后输出到被测物。其中,接地电阻、绝缘电阻、耐电压测试三项是通过自身产生测试信号源的,而启动和泄漏电流则是以变频电源(或隔离变压器)供电进行测试。测试源加到被测物对其进行各项参数的测量,通过采样把测试结果输送到CPU进行处理,然后把处理后的数据输送到显示器。

  2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计量参数的现场校准

  在进行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的检定工作前,我们首先要清楚被检测仪器的输出回路,这是保证人身安全和标准计量器具安全的重要前提。一般情况,耐电压测试和绝缘电阻测试是相同的两个高低压输出端;接地电阻有四个输出端,包括接线引出的测试盒上的三插头以及另外一根引出端;泄漏电流的输出端为接线引出的测试盒上的三插头。下面分别对各计量参数的校准工作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耐电压测试参照JJG 795—2004 《耐电压测试仪检定规程》,采用HVZ-2交直流高压表计量标准器进行校准。首先找出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的高压输出端和低压输出端。然后将标准器的高低压两端分别连接综合测试仪的高低压输出端,启动综合测试仪的耐压输出程序,即可在标准交直流高压表上直接读取耐电压值。高压值输出前,先在综合测试仪进行程序设置,分四段耐压程序进行测试: 1000V持续10s, 1800V持续10s,2500V持续10s, 3800V持续10s。

  绝缘电阻测试仪参照JJG 1005—2005 《电子式绝缘电阻表》,采用ZX119-2兆欧表检定装置进行校准。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的高低压两端分别与计量标准器的L、 E端连接。一般检测选择500V和1000V两个点。先设定500V时测定绝缘电阻值,在量程范围内输入五个阻值。然后,设定1000V时测定绝缘电阻值,在量程范围内输入五个阻值。在综合测试仪上直接读取仪器显示的绝缘电阻值。一般选择绝缘电阻输入为:10MΩ、30MΩ、50MΩ、70MΩ、100MΩ。

  泄漏电流测试仪参照检定规程JJG 843—2007 《泄漏电流测试仪检定规程》,采用一个四位半万用表和变阻箱串联的方法,并按照泄漏电流测试接线图(图2)进行校准。泄漏电流有零线和火线两个回路,首先进行零线回路测试,在测试泄漏电流启动后如果没有电流输出,而且电路连接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换成火线回路测试。校准时,一般通过变换变阻箱的电阻值五次,测得五个不同的泄漏电流值。

  接地电阻测试仪参照检定规程JJG 984—2004 《接地导通电阻测试仪检定规程》,采用MJZ-25模拟交直流标准电阻器进行校准。首先找出测试盒的G端和接地钳,对其进行短接,再开启综合测试仪的自检功能进入自检状态,进行自检测试。测试结束后,综合测试仪将自动记录引出线阻值,在进行下续接地电阻测试时,仪器会自动减去这部分线阻值(有的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不会自动减去引线阻值的,我们需要在测试时先测量引线的阻值,做好记录,并在测试接地电阻时减去这部分电阻值)。然后可以调整标准电阻的阻值,进行不同阻值的检定。

  3对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计量校准工作的几点看法

  电器设备的安全性能的主要指标包括耐电压测试、绝缘电阻测试、泄漏电流测试和接地电阻测试。作为检定人员,在平时工作学习中,要认真学习和理解上述项目的检定规程,这对于校准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有很大帮助。对于安全性能测试仪的校准笔者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1)绝缘电阻值的校准很容易受天气影响。因此,在校准绝缘电阻时,如果遇到环境湿度较大,我们应对测试环境进行除湿处理,并且利用仪器的自检功能。

  (2)接地电阻值阻值一般是几十毫欧的,本身阻值小,所以校准时候一定要测试引线电阻阻值。也就是首先要把接地钳和测试盒G端进行短接,测试引线电阻阻值,并在后续校准工作中减掉该引线值,或者采用仪器的自检功能自行减掉引线阻值。

  (3)泄漏电流测试时,首先要把变阻箱的阻值选择大一些,以防电流过大,引起万用表保险丝熔断。

  (4)泄漏电流测试中需要注意电压的输出值。一般的综合测试仪的泄漏电流测试的电压,是通过电网电压经过隔离变压器放大一定比例后输出的,也有的综合测试仪的电压是由内置变频电源直接输出的。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首先用万用表检查输入电压,以保证测试仪输出准确的电压。

  4结束语

  随着电器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已经纳入保证电器电子产品安全使用的重要指标。为此,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的校准工作变得尤为重要。我们在实际校准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实验室的相关计量标准器具,按照相应的检定规程,对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的各个参数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