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液压控制的问题,求大仙帮忙

楼主(2014-03-25):
液压站,油站型号ST-50L-24v-16MPA,

电机功率是2.2KW,要求是16MPA,现在是7MPA,电机发热,运行十分钟就得停止,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流量多大呢?不是仅有压力就能解决功率问题。

网友B:
建议使用5.5KW的电机!!!!

楼主:
对: yanwen0227 建议使用5.5KW的电机!!!! 内容的回复刚开始我们用的是24V 2.2KW,现在改成了220v  1.5 KW,加了一个逆变器,还是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多大呢?不是仅有压力就能解决功率问题。

电机发热是电机功率不足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流量多大呢?不是仅有压力就能...

当然是功率不足了。没有流量参数,怎么配的电机呀?流量10升和100升,功率就相差10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