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型PLC内部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4-03-25):
有两件松下FP1-C56型PLC内部电源板有问题:

1.一件PLC上电,没有任何指示,POWER灯也不亮。

2.另一件PLC上电,POWER灯亮,RUN灯也亮,但是从PLC端子上测量DC24V没有输出电压,0V。

以上故障,不知是内部电源板上哪些器件坏了,维修期待中!

网友A:
第一件应该是电源完全坏损(但是不排除只有保险烧断);

第二件应该是DC24V部分出了问题,线路板断裂、接线端子开焊、保险烧断等均有可能;

楼主:
两件保险管都正常!!!!!!!

楼主:
线路板目测都还可以,没有异常

网友B:
你在哪里,如果不愿的话我可以帮你修一修。我在石家庄。

楼主:
我在山西榆次,用户定下来要修理,我就与您联系!!!

网友C: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维修起来没什么难度

楼主:
多请教,学习中,提高自己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