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与PLC、触屏问题

楼主(2014-03-25):
各位大侠:
先概述一下我的设备如下:
西门子MM430变频器一台,S7-200的PLC一台,西门子触屏一台。三者进行通讯,PLC跟变频器采用USS协议,触屏跟PLC连。我做的是PID恒压供水。压力设定值用的P2240,还有P2253设的是2250。

问题如下:我在触屏上修改变频器参数P2240。举个例子:例如我在触屏上输入个50%,变频器P2240也跟着变成50%了,但是R2250却还是缺省的30%。
         但是如果我直接在变频器里面修改P2240为50%的话,R2250就跟着变成50%了。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急!!!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变频器参数修改权限的问题了,你再详细看看变频器参数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变频器参数修改权限的问题了,你再详细看看变频...

感谢你的回复!!修改权限?是指访问权限吗?

网友B(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