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DA问题

楼主(2014-03-25):
请问一下,三菱FX2N-4DA模块能不能控制两个相同运动的伺服电机呀

网友A:
楼主是想把信号并连到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把信号并连到一起吗?             ...

我是想把信号发给两个电机

网友B:
一个PLC控制两个伺服??我用过FX1N-40MT系列控制过,你那个型号没试过

网友C:
FX2N-4DA是模拟量输出模块,你是想用它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或扭矩吧,可以的。查找伺服的速度或扭矩模式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