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控制程序

楼主(2014-03-25):
有一设备要求早上8点开运行 下午14点关闭程序怎么编 急急急有哪位师兄会编 邮箱 CHYKHX@163.COM

网友A:
读PLC的系统时间,写入时间(设备运行时间)和系统时间做比较。

网友B:
1.找一款支持实时时钟功能的CPU(cpu224及其以上机型),或者(cpu224以下机型)带有时钟卡的CPU。

2.编程完成读取时钟,程序逻辑中时钟等于8点时开机运行,等于14点时整个执行STOP指令。

网友C:
1, 调用 系统时间进行做比较就可以!

2, 楼主如不想写,可花点 MP 帮你解决

网友D:
   我 知 道 300 系列 PLC 有 系统 时钟 是可以 直接 读取,然后 做比较就能 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

   按下 F1 有些帮助

网友E:
300系列的PLC,调用SFB4,就可以循环实现每天定时启动,定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