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A配电柜烧坏维修

楼主(2014-03-25):
        2014-3-25下午6点30分准备下班,突然电话一响,电话里头说了一句,镀膜机总配电柜线烧坏了,听到这个立即问几楼那台设备的总配电柜,知道位置后,迅速的赶往现场,现场很恐怖啊!

        500A总开关下接了3个250A的三菱开关,其中中间的那个开关的线烧断了,剩下8条只有一条绝缘没有损坏的,其余全部绝缘破损,能够见到铜线了

        500A到3个250A配线是1个采用50平方,2个采用70平方,烧断的是70平方

      250A开关接线端子烧糊

        维修开始了,把烧坏烧断的线全部从配线柜拆下

        细节放大,看烧得好严重

       维修现场,有点凌乱

      烧坏的3个250A开关全部拆下来了,主要是把接线端子烧糊了

       寂寞的500A总开关,下面的三个端子也有轻微的烧糊现象,有砂纸打磨了

    把新的开关装上,因为只有2个250A开关,其余一个用200A代替了。

    重新做好新的配线,全部采用金环宇70平方国标线

      现场维修中

        烧坏的250A开关细节

     现场维修中

    维修后的结果

         事故发生之后,我就在想这个配电柜的配置有否点不合理,500A总开关进线120平方,请问最大能过多少安电流,500A下面分别是2个250A开关,1个200A开关,是否合适,连接的线为70平方是否正确,200A开关下接的是50平方电缆,250A下面接的是70平方电缆配置是否符合要求啊!

网友A:
配置没问题啊,是你的250开关的质量问题啊,这是接触点过热造成的,这样是不会跳闸,只会着火的

网友B:
开关上上面的螺丝,长时间通电,在热胀冷缩的作用,螺丝有的会松动,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铜排接线呢?那样会好些。

网友D:
三相最好用不同的颜色,检修巡检不到位呀

网友E:
是不是接触不实,然后发热。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F:
接线太多,下级的设备有问题吧。

网友G:
这线接得....

网友H:
貌似有水份,把那端子腐蚀氧化厉害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流,基本上选择铜排接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铜排接线呢?那样会好些。

我也这么认为,电流大了距离又近不应再使用电缆了。120平方的电线最大240A

网友J:
平常的检查呢,没用温枪或是是热成像检测一下?

网友K:
配置有问题,进线细,下方配线用铜排布线,配电柜没进行定期松动点检

网友L:
建议用25*3铜排套热缩管,这样铜排间距大散热好,不易发生相间短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平常的检查呢,没用温枪或是是热成像检测一下?

开关螺丝松动,造成电线过热烧毁。建议像这种情况最好用铜牌连接,美观耐用。再一个是检查不到位,建议经常用热成像检测一下

网友N:
这就是平时没人巡检,才会出这样的问题。日常巡检很重要……

网友O:
兄弟真是高手,穿拖鞋干活。学习了

网友P:
缺乏维护保养,铜绿都出来了。

网友Q:
很明显的维护保养不到位,接线端氧化了

网友R:
用铜排的话,看着不会太乱。

网友S:
巡查点检不到位。应该定期停电检修,如除尘,紧固接线端子等保养工作。

网友T(2014-04-24):
缺乏维护保养,开关螺丝松动,造成电线过热烧毁。

网友U:
螺丝松动,引起接触电阻加大,导致电线发热烧毁。

网友V:
发热开始时有焦糊味,在日常点检巡检可以发现的。我们刚安排检查接线端子,将端子螺栓全紧固一次。

网友W:
空气开关中间那个接头有虚接的,平时没巡检到位,引起短路。

网友:
螺栓松动接触电阻增大发热量增大,恶性循环只有烧坏,日常需要检查的

网友X:
应该是使用久了接触点松动了,我也建议用铜排

网友Y:
根本的原因就是平时没有有经常检查维护。开关触头明显就是接触不良发热,以至发生这样的事故。

网友Z:
引用 网友D:
三相最好用不同的颜色,检修巡检不到位呀

顶,是巡检不到位

网友AA:
电工现场维修  不穿劳保鞋就不说了  可也不能穿拖鞋吧   貌似 有点 违规哈

网友AB(2014-05-27):
也是野鸡部队,拖鞋涉袜,压线钳多没有

网友AC(2014-06-30):
我们厂300A以上柜子都是铜排连接,压紧螺丝就没出过事,配件全是施耐德。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我们厂300A以上柜子都是铜排连接,压紧螺丝就没出过事...

 配电柜安装配置问题,用铜排连接,电缆分颜色

网友:
发热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提前发现要比现在省事的多。

网友AD:
看上去管理是问题的根源。

网友AE(2014-08-16):
认真巡视是很重要的,很多单位都是这样,人员少,工资低,没有积极性.

网友AF:
配置没问题,开关没问题,应该是螺丝松动引起长时间发热烧坏,看来是平时没有巡检维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