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线旋转编码器的测速编程

楼主(2014-03-26):
一5线旋转编码器有+24v,0v,A相,B相,Z相,怎么与西门子PLC接线,用高速计数器测量转速应该怎么编程,求解。

网友A:
  先接 DC 电源  +24v, 负极 接0v, A相,B相,Z相 是 直接 进入 高速脉冲端口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 DC 电源  +24v, 负极 接0v, ...

不用三相都接吧,不是HSC0:A,B,复位,对应I0.0,I0.1.I0.4吗

网友B:
接线参考西门子手册,编程要用到HSC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