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不响应问题

楼主(2014-03-26):
   我用三菱PLC的X0、X1、X2、X3采集外部输入的脉冲信号,信号脉宽4.5ms,根据脉冲数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用高速计数计数器指令DHSCR,发现有时候计数值到了,但应该置位的输出没有被置位。在程序中DHSCR指令共出现24次,但同时驱动的次数绝不会超过五次。

   以下是控制第四个电机的程序:

楼主:
Y6、Y7控制电机正反转,M130、M131、M132、M133、M134不会同时得电。

具体一点:在线观察C238已经计数到169了Y6还是没有断开;C238=0时Y7还没有断开,这种现象有时候几个小时不会出现一次,有时一小时就出现一次。

总是感觉应该程序出现了问题。望各位老师给予指点,多谢!

网友A:
据我所知,只有XO X1 好用做 高速脉冲

网友B(2016-11-22):
三菱机仿品很多,是不是机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