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无法通讯

楼主(2014-03-26):
S7200(6ES7214)使用一年多,通讯口无法与TD200显示连接

也无法与电脑实现连接,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损坏了吧,通信口不带隔离的。

楼主:
通信口不带隔离,容易损坏

网友B:
  是不是 你 214 的 通讯 口 遇到 强电流  烧坏了 !

网友C:
如何解决?。。。。。。。。。。。

楼主:
也没有强电流呀??????

楼主:
怎么会形成强电流????

网友D:
首先确定是否是软件故障 应确保连接电缆盒通讯口的设置正确无误

楼主:
软件没问题,换一个同型号的PLC可以与电脑实现连接

网友E:
一般是通讯芯片坏了

楼主:
那基本上就无法维修了!!!!!

网友F:
通讯参数一定要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