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欧姆龙软件如何取消检测多重线圈?

楼主(2014-03-26):
由于编程习惯,对同一个位,置位、复位。

最后程序写完,一编译,一百多个警告,说是多重线圈! 看着都烦!  软件那儿能设置将这类警告屏蔽掉吗? 谢谢!

网友A:
PLC菜单下,选择程序检查选项,定制,去掉前面2项重复位输出和重复字输出。

然后就没有编译时候的报警提示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