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击打力的传感器

楼主(2014-03-26):
 各位好,我是一个新手,想制作一个能够记录击打次数的玩具,估计会用到传感器和计数器,第一步的打算是找到能够适应要求的传感器,但不知道从何入手,应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求教了,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请问是打地鼠游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打地鼠游戏吗?

不是的,类似的,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B:
楼主应该描述一下打击对象,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选择限位开关。限位开关被动作后输出电平给控制器,内置计数器可以记录电平变化次数,也就是击打次数。如果击打对象为其他固定物体,也可以推荐光电传感器,检测击打施力物体的位置,来判断是否击打。重点是你要对工况分析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描述一下打击对象,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选择限位开...

谢谢高手的分析,不胜感激,我需要的是能够安装在类似于防爆盾牌上的这样的击打对象,击打的物体是小朋友们玩的沙包,想给孩子做个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