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显微镜的操作注意点

楼主(2014-03-26):
  一、正确安装的问题

  光学显微镜所属光学仪器的一种,使用光学显微镜前,首先要把显微镜的目镜和物镜安装上去。目镜的安装较为简单,主要的问题在于物镜的安装,由于物镜镜头较贵重,万一学生安装时螺纹没合好,易摔到地上,造成镜头损坏,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强调学生在安装物镜时要用左手食指和中指托住物镜,然后用右手将物镜装上去,这样即使没安装好,也不会摔到地上。

  二、正确对光的问题

  对光是使用显微镜时很重要的一步,有些学生在对光时,随便转一个物镜对着通光孔,而不是按要求一定用低倍镜对光。转动反光镜时喜欢用一只手,往往将反光镜扳了下来。所以教师在指导学生时,一定要强调用低倍镜对光,当光线较强时用小光圈、平面镜,而光线较弱时则用大光圈、凹面镜,反光镜要用双手转动,当看到均匀光亮的圆形视野为止。光对好后不要再随便移动显微镜,以免光线不能准确地通过反光镜进入通光孔。

  三、正确使用准焦螺旋的问题

  使用准焦螺旋调节焦距,找到物象可以说是显微镜使用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学生感觉最为困难的一步。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极易出现以下错误:

  一是在高倍镜下直接调焦;

  二是不管镜筒上升或下降,眼睛始终在往目镜中看视野;

  三是不了解物距的临界值,物距调到2~3厘米时还在往上调,而且转动准焦螺旋的速度很快。

  前两种错误结果往往造成物镜镜头抵触到装片,损伤装片或镜头,而第三种错误则是学生使用显微镜时最常见的一种现象。

  针对以上错误,教师一定要向学生强调,调节焦距一定要在低倍镜下调,先转动粗准焦螺旋,使镜筒慢慢下降,物镜靠近载玻片,但注意不要让物镜碰到载玻片,在这个过程中眼睛要从侧面看物镜,然后用左眼朝目镜内注视,并慢慢反向调节粗准焦螺旋,使镜筒徐徐上升,直到看到物像为止,同时向学生说明一般显微镜的物距在1厘米左右,所以如果物距已远超过1厘米,但仍未看到物像,那可能是标本未在视野内或转动粗准焦螺旋速度过快,此时应调整装片位置,然后再重复上述步骤,当视野中出现模糊的物像时,就要换用细准焦螺旋调节,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寻找范围,提高找到物像的速度。

  四、物镜转换的问题

  使用低倍镜后换用高倍镜,学生往往喜欢用手指直接推转物镜,认为这样比较省力,但这样容易使物镜的光轴发生偏斜,原因是转换器的材料质地较软,精度较高,螺纹受力不均匀很容易松脱。一旦螺纹破坏,整个转换器就会报废。教师应指导学生手握转换器的下层转动板转换物镜。

  五、正确用眼的问题

  用显微镜观察物体时,应双眼同时睁开,左眼往目镜内注视。但有不少学生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喜欢用手捂住右眼或干脆闭上右眼,这是不符合实验的观察要求的,这种不良习惯会造成左眼疲劳,同时也不能做到边观察边画图。教师在指出学生这一毛病的同时,应具体示范,告诉学生左眼要尽量贴近目镜,右眼试图向视野内注视,如此反复训练,就会达到双目同时睁开观察的要求。或者也可以通过做以下练习:睁开双眼,用一张纸或手掌竖立在两眼之间,鼻子跟前,使左右眼不能互看对侧一边,然后有意识地先看左边,再看右边,如此3~5次,每天早晚各做一遍,不到一星期便可学会。 显微镜的使用或操作错误,是生物实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只要认真地对待,有意识地去纠正它,克服它,熟练而正确地使用显微镜是完全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