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Soft 2.36使用感觉

楼主(2014-03-26):
感觉现在台达玩大了,对于最基本的底层东西有点不肖一顾。我最近几年一直在用WPLSoft ,现在最新版本2.36使用后还是觉得小问题不断:最起码软件系统中默认的特殊寄存器注释还是没有改变过来,自动生成的注释看了后给人一脸迷茫。

例如:软件系统中对诸如:M1312/M1314等等的注释为什么不能做成系统手册(说明书)中的定义呢?

 还有以前发过的问题好像还是没有改过来。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1/479968_1.shtm

l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一次次更新版本就是不愿意改过来呢?这些错误使用过程中确实会给人造成很大麻烦。

网友A:
不断完善吧!!!!!!!!

网友B:
台达电子发布了新版编程软件(WPLSoft 2.38),新增“程序比对”功能: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IA-PLC_WPLSoft-V2.38_SW_20140909.zip

PS:卸载旧版本后,必须先删除原来的Bar.ini

网友C:
台达的PLC,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咋滴了!

帮朋友做小设备,买好了台达的。 结果发现内部很多寄存器是坏的!用HMI修改不了数据!

这种现象在别的PLC上从来没有碰到过啊!让人很无语! PLC的根本就是可靠性啊!连内部寄存器都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PLC,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咋滴了! 帮朋友做小设备...

黑!不是一般的黑!

PLC寄存器坏了,觉对的,上电就ERR,何来的让你写数据一说?PLC上电最基本的就是存储器测试,PLC的寄存器才多大一点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PLC,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咋滴了! 帮朋友做小设备...

用了两百多套,没有碰到你说的现象。

网友F:
台达的PLC,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咋滴了!

帮朋友做小设备,买好了台达的。 结果发现内部很多寄存器是坏的!用HMI修改不了数据!

这种现象在别的PLC上从来没有碰到过啊!让人很无语! PLC的根本就是可靠性啊!连内部寄存器都坏

估计是触摸屏软件版本之类的问题

楼主:
发此贴的初衷在于与广大台达用户交流,猜测下台达官方的战略方向,台达不会舍弃继续搞WPLSoft 吧!我一直没有使用ISPSoft 。

不知道大家使用ISPSoft 多还是使用WPLSoft 多?

大家觉得台达这两款不同风格的软件那个相对比较成熟?

像WPLSoft ,我这三年从低版本一路使用到现在的2.36,总体上感觉还行(毕竟不到100M的东西,与500M、600M的不能比),但是细节上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G:
仅之前 稍微了解过一下 该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此贴的初衷在于与广大台达用户交流,猜测下台达官方的战...

现在我是基本用ISP,方便性就不说了,这种编程方式我觉得已经公认了的。

但我感觉ISP的后台是WPL,因为我用ISP下载到PLC后,再用WPL上载,你看看那个程序结构,还有你看看块的内存分配机制,你就会发现核心的东西还没有脱离三0的套路,离西门子还有差距,当然这个差距是和西门子STEP7比较,这里别较真小型、中型的问题,编程思想是相通的。

最喜剧的是,如果程序量较大,比如达到最大空间70%(具体多少没研究),那么ISP编译后下载到PLC,那么就无法用ISP上载,而还可以用WPL。真怪!

作为台达PLC的可靠性来说,我是从来没怀疑过什么,接触十几年来吧,除了一次电工把380接到PLC烧了电源板的保险和电容,还真没遇到坏过的。

编程软件嘛,克服克服还是能做工程的。

至于有坛友怀疑台达PLC的可靠性,那我真不知道你要是用了西门子S7300是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发此贴的初衷在于与广大台达用...

 一直想使用ISPSoft 练练,但是囿于可靠性以及公司售后服务人员多年来对WPLSoft 的习惯问题,怕一下子改过来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

奥,想问下,WPLSoft 环境下编写的程序能直接使用ISPSoft 打开吗?就怕一下子改为ISPSoft ,以前很多成熟的产品程序又要重新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PLC,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咋滴了! 帮朋友做小设备...

用到了特殊寄存器吧,,童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两个程序不兼容,这是个问题。

不过可以用慢慢改用ISP,编程的确很方便,程序越复杂,越能体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谢谢!

一直以来对模块化编程是个短板,不管什么逻辑都习惯了从头到尾一直往下写,现在公司有很多已近标准化了的程序逻辑有很多多次重复的程序段,看起来繁的很。因为是前面的人遗留下来的,我来后也只能在此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ISP也可以打开WPL编写的程序,可以在ISP里手动转化为标准的块结构,工作量也不会太大。这样就解决了打开老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多谢!看来我真的有必要开始使用ISPSoft了。

网友I:
最近在线监控时候,遇到过几次24V电压不足的提示,但我的PLC都是新的。还有一个问题,我是用WPLSoft 2。35版本,在打开软件后显示上一次关闭时候的程序,但这时候如果再从PLC下载不同的程序,批注就会全部改变

楼主:
打开软件后显示上一次关闭时候的程序,这个没有问题;你最后说的是什么意思?上传程序还是下载程序?是上传后批注变了,是吧?

这个上传后的程序注释应该还是原来打开的程序的注释,只不过系统内的自带定义的注释就无法显示出来了。

网友J(2014-05-09):
最近一周才在学,下一个项目打算就用ISP了,我觉得模块化是趋势,虽然我也不会西门子的。。。不过ISP有些地方的确应该完善下。总体来说我比较喜欢用ISP,WPL每次都要全部重头开始写,太麻烦了

网友K:
一直用WPL,用键盘直接输入指令的感觉很好。WPL也可以模块化,做成子程序就行了。一个小技巧:主程序也可以分段,用P指针,然后做注释。在左边项目栏鼠标点击相应指针可以直接跳到该指针,查找程序很方便。

网友L:
刚开始用台达。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网友M:
现在比较习惯ISPSoft 模块化是趋势

网友N(2017-12-14):
引用 网友F:
台达的PLC,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咋滴了!帮朋友做小设备,...

没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