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说明

楼主(2014-03-26):
进线(三相380V)接入R\S\T,出线(电机线)接入U\V\W。

不能把零线接到N上!

压力反馈线:FS,为远传压力表提供10V电源,输出接到FV上,另一根线接入FC。其中FC是公共端,如下图所示,FV-FC之间的电压反应了压力的变化。

图1:压力反馈接法

关键参数设定

Pr001   (运行指令通道)      设置成0,键盘运行/停止

Pr003  (频率指令选择)      设置成5,频率PID控制

Pr035  (转矩提升)        设置成0.1,基本不提升

Pr058    (PID给定源)        设置成0,键盘给定

Pr059    (键盘预置PID给定)  设置成45%,就表示成给定的值是4.5公斤

Pr060    (PID反馈源选择)         设置成0,模拟通道FV反馈(主板最上面横着的跳线跳到左边位置)

Pr153    (抑制振荡)                   设置成1,开启防振荡功能

Pr155   (休眠频率)     变频器进入休眠的开始频率

Pr156    (休眠延时时间)   变频器低于休眠频率后的延时时间,才进入休眠状态

Pr157    (唤醒压力)                   根据PID反馈量来设置

Pr158    (唤醒延时时间)            设置成60S

说明:

当输出频率小于Pr155设定的频率,并经过Pr156设定的延时后,系统进入休眠状态,会跳“SLEEP”,停止输出。

当反馈压力小于PR157设定的值,并经过PR158设定的延时后,系统从休眠状态解除,开始输出频率。

网友A:
没有见到图。楼主。

楼主(2014-08-04):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到图。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