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桥的工作原理和怎样去选择整流管

楼主(2014-03-26):
用6个100A整流管做的三相整流桥最大能承爱多少A电流?三相桥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回复:三相整流桥电路是由6个整流二极管组成,具体接线见下右图:

  整流二极管的特点为:如其正极电位高于负极,则二极管就导通,如其正极电位低于负极,则二极管就截止,

  下面对三相桥式整流器电路进行分析:
  右图为三相电电压波形图,由于三相电彼此相位相差120度 ,故在同一时刻三相电的电位正负不等。该电路工作特点为:任意时刻下的整流电流是由3相电中最高电位的一相连接的二极管流出,经负载流R向电位最低的一相连接的二极管流回该相电源。如左中:ωt=0时,Ua=0,Ub= - √3/2•Um,Uc= +√3/2•Um,此时电流由Uc经二极管DC1流经负载R,再由DB2流回Ub。在0~30度内,Uc电位最高,Ub点位最低,故在这段时间内始终是DC1、DB2 二只二极管导通,在30~90度之间,Ua电位最高,Ub点位最低,故在这段时间内始终是DA1、DB2 二只二极管导通, 在90~150度之间,Ua电位最高,Uc点位最低,故在这段时间内始终是DA1、DC2 二只二极管导通……,即每时每刻该电路上面的3只二极管中正极电位最高的一只导通 ,流经电阻R,再由下面的3只二极管中负极电位最低的二极管,流回对应电源。

  由上面分析得知:该电路每时每刻该都是俩俩二极管串接导通,其电流与负载电流相同,但负载的电流是连续的,而二极管是分3组循环导通,故选择二极管的电流(平均电流值)应为负载电流的1/3,如整流二极管电流为100A,该电流最大输出容许电流为300A.

楼主:
非常感谢!再问一下单相整流桥的负载电流是不是也是选择整流管的两倍呢?

网友A:
回2楼:单相整流桥的负载电流是选择整流管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