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电机需要用软启动,哪些电机用星三角启动,哪些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2014-03-26):
哪些电机需要用软启动,哪些电机用星三角启动,哪些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
一般情况,7.5KW以下电机可以直接起动,大于7.5KW的电机需要使用软启动器起动或使用变频器实现软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7.5KW以下电机可以直接起动,大于7.5K...

 这个与电源变压器容量也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