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器如何控制,利用什么信号,接什么样地接触器,有没有资料?

楼主(2014-03-26):
制动器如何控制,利用什么信号,接什么样地接触器,有没有资料?

网友A:
制动器电流要求都不大,一般继电器就行

网友B:
制动器有不同的制动电压,根据不同的电压需要配相应的整流模块,如果有相应的直流电源可以不需要整流模块。楼主请提供一下制动器品牌、型号。

楼主:
其实,我说的 电机制动器,也就是刹车

网友C:
得电制动还是失电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