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热电阻模块

楼主(2014-03-26):
想用300的1KF02采集温度,配PT100热电阻,不知道采集来的数据是不是实际温度,需要做什么转换吗?麻烦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特在此谢过。

网友A(2015-08-12):
度回来的值除以10就可以了!就是实际温度了!但是记得改模块上的量程卡!还有硬件组态也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