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型液压站的问题,请大仙帮忙

楼主(2014-03-26):
液压站,油站型号ST-50L-24v-16MPA,

电机功率是24V 2.2KW,要求是达到16MPA,现在是能达到7MPA,电机发热,运行十分钟就得停止,可能是什么原因,现在加了一个3KW逆变器,把电机换成220V 1.5KW,电机还是发热。原因可能出在哪方面,请大仙帮忙赐教,小型液压站电机怎么选型

网友A:
管道是否堵掉了,电磁阀工作情况。

网友A:
管道是否堵掉了,电磁阀工作情况,再看看电机、电源、电流什么情况。

网友B:
大哥,电机功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