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曲线加减速算法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使用3次的S曲线加减速控制算法,通过CAN总线控制KEB驱动器。

请教各位高手:

1:在s曲线算法上加个位置闭环的补偿算法,适合用怎样的算法?

2:如果有几段位置不同的速度,s曲线算法该怎么改

网友A:
1:在s曲线算法上加个位置闭环的补偿算法,适合用怎样的算法?

      -- 闭环控制与s曲线算法是独立的。

2:如果有几段位置不同的速度,s曲线算法该怎么改

     --  s曲线算法 肯定可以设置速度,加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s曲线算法上加个位置闭环的补偿算法,适合用怎样的...

独立的闭环控制算法该怎么做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吗?

如果我把s曲线分2段,第一段的初速度为0,末速度作为第二段的初速度,第二段的末速度为0,这样的s曲线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s曲线算法上加个位置闭环的补偿算法,适合用怎样的...

我想做的s曲线加减速轨迹不仅要从0加速到一个速度,再减速到0这么一个过程,还要在中间段有速度波动:从0加速度1个速度,到达1个位置后再加速或减速到第2个速度,这样中间加几个速度波动,最后减速到0,请教一下这样的s曲线算法你有做过吗?网上下载的论文都只是对s曲线算法简单的介绍,没有关于位置闭环,与多段s曲线的,大神你能跟我介绍一下吗

网友B:
仅仅是速度的S曲线,相对还是不那么复杂!自己整理整理数学模型和各种情况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涉及到位置控制及 速度和位置双重要求,相对就复杂多了。

网友A:
做过,先根据原理 用vc生成点位,在存储在要运行的芯片里即可。

我想做的s曲线加减速轨迹不仅要从0加速到一个速度,再减速到0这么一个过程,还要在中间段有速度波动:从0加速度1个速度,到达1个位置后再加速或减速到第2个速度,这样中间加几个速度波动,最后减速到0,请教一下这样的s曲线算法你有做过吗?网上下载的论文都只是对s曲线算法简单的介绍

网友C:
都玩算法啊

本人从事国产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D(2014-05-02):
http://www.knd.com.cn/templates/T_zhishi/detail.aspx?nodeid=249

这个系统有S曲线功能,可参考

网友E(2017-12-13):
也遇到这类问题,纠结中,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