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用什么软件下载里面的程序?

楼主(2014-03-26):
F940GOT-LWD-C
A853GOT-LWD

这两个屏用什么软件来下载里面的程序?

链接线如何做?

网友A:
F940的可以用F系列的软件或者GT2

A853忘记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工具等等

楼主:
F940的可以用F系列的软件或者GT2

试过连不上!!

qq:11447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