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检验室的设备

楼主(2014-03-26):
检验室的设备坏了  去看看   结果发现几台没见过的设备   都是光学仪器

就是他坏了  检查发现是专用灯泡的电源坏了   弄了个大功率的12伏电源替代了

网友A:
就是放大器,把需要放大的物体固定到底下的小镜片上,物体的投影就放大到大屏幕上。放大以后,就可以测量细微部是不是加工超差。

网友B:
投影仪? (为什么一定要凑成十个字才能提交)

网友C:
精密仪器上做光标用的专用灯泡电源一般都是直流6V吧。

网友D:
  显示器式的投影仪,一般用于 采样 标准对比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