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发送给伺服器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4-03-26):
请问运动控制卡发送给伺服器的是什么信号。

比如我想让伺服工作在速度环,控制卡实际上是发送什么信号给伺服驱动告诉伺服驱动应该运行的转速呢?

网友A:
模拟量,数字量都行,模拟量通过DA,数字量通过CAN、以太网总线

网友B:
运动控制卡 发脉冲的应该也很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动控制卡 发脉冲的应该也很多吧

 伺服工作在速度环,就别想着发脉冲的控制卡了.

网友D:
模拟信号比较好,伺服器响应快。

网友E:
伺服速度模式,一般用模拟量,当然总线伺服也行,详细的可以找我,小王

/////////////////////////////////////////

本人从事国产变频器/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