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后阻抗问题

楼主(2014-03-26):
各位老师好   1;40W搅拌电机原来用万用表测阻值运行85欧姆,启动105欧姆。   从绕后运行75欧姆,启动135欧姆,   电机阻值对电机运行有何影响??

网友A:
QF不跳,FR不动作,电机不发热严重,就是好用

网友B:
电机不但有阻抗,还有感抗。运行时测量,貌似不准确。

网友C:
接上电源线开机测量一下电流看看怎么样?

网友D:
你的测量值是直流电阻,直流电阻的变化,说明重绕的线与原线圈不同,线径和匝数有变化。重绕的线圈多数都减少匝数或减小线径。测量的主绕组电阻变小了,启动绕组电阻变大了,还可能的问题是,重绕时匝数没按原线圈做。

使用中电机带负载能力没变,不发热就没问题了。

这么小的电机为什么还要修呢?换新的多好。

网友E:
直流电阻小了,只要匝数不变,反应电势就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测量值是直流电阻,直流电阻的变化,说明重绕的线与原...

空载接1.5UF的电容,运行电流0.29A,新电机空载0.1A。小电机350元一个,修一个100元。

李老师,直流电阻值的大小对电机有没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测量值是直流电阻,直流电阻的变化,说明重绕的线与原...

 估计不舍得钱吧,现在都提倡节约那

网友G:
直流电阻值的大小对电机有没影响?

有影响,但可以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