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数据采集卡怎么选型呀,急求!!!

楼主(2014-03-27):
我做的是MCGS天然气流量计量的监控系统:采集温度,压力,差压三个量。

分别经温度,压力,差压变送器输入电流信号送到数据采集卡,然后输出信号经RS485通信口

送到触摸屏。

研华的 型号适合呀?

选的时候注意什么?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很复杂。AI的卡应该可以吧。主要是要注意输入输出为几路,通道少可能会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不是很复杂。AI的卡应该可以吧。主要是要注意输...

非常感谢

网友B:
研华数据采集卡的类型及性能

第一,PCL-735

该型号的研华数据采集卡12路继电器输出卡,12路继电器输出,LED继电器状态指示灯,板载DB-37接头,继电器状态回读功能

第二,PCL-730

32路隔离数字量I/O卡,32路TTL电平DIO通道(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32路隔离DIO通道(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高输出驱动能力,隔离I/O通道高电压隔离(1,000VDC),中断能力

第三,PCL-733

32路隔离数字量输入卡,32路隔离双向数字量输入通道,高电压隔离(2,500V DC),中断能力,用于隔离输入通道的D型接口

第四,PCL-725

该型号的研华数据采集卡继电器输出及隔离数字量输入卡,8路继电器输出8路光隔离数字量输入,LED继电器状态指示灯,带对应的DB-37接头

第五,PCL-734

32路隔离数字量输出卡,32路隔离数字量输出通道,高输出驱动能力,输出通道高电压隔离(1,000V DC),用于隔离输出通道的D型接口,隔离输出通道上的高汇点电流(200mA/每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