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S Board如何安装双系统?

楼主(2014-03-27):
    目前MarSBoard默认镜像都是存放在板载eMMC中的,从默认的Android更换到uUbuntu系统,通过MFG tool烧写一次要个一二十分钟,来回烧写几次那还得了,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做到把其中一个系统存放到eMMC,另外一个系统存放到TF卡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下面以eMMC存放Andriod,TF卡存放Ubuntu系统为例:

     第一步:将Android写入eMMC

在不插入TF卡的情况下按MarSBoard用户手册将Android镜像烧写到eMMC,烧写完成后通电测试确保Android可以正常启动了。

     第二步:将Ubuntu写入TF卡

在插入TF卡的情况下按正常的烧写步骤重新烧写一次Ubuntu系统,这次会将Ubuntu系统烧写进TF卡。

     第三步:启动到Android系统

重新启动,系统会直接进入Android系统。

(如果系统无法启动,不用着急,在进入uboot后设置一下:setenv bootcmd ‘booti mmc1’ 然后boot ….系统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第四步:启动到Ubuntu系统

用以下命令设置启动参数

setenvbootargs 'console=ttymxc1,115200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rw'

setenv  bootcmd 'mmc dev 0;mmc read ${loadaddr} 0x8000x2000;bootm'

saveenv

重新启动后就会进入Ubuntu系统了。

     第五步:切换到Android系统

进入uboot后执行run clearenv,然后重新启动,就能够进入Android系统了。

这样就实现了双系统的安装和切换,当然如果你想更简便一些,也可以在uboot中设置些脚本来设置不同系统的启动,免除重新设置uboot参数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