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水泵启动不起来的问题

楼主(2014-03-27):
1/3HP单相交流异步电机,连接的泵为215GPH流量/250PSI压力。补水泵50s间歇,5s运行补水,但是运行不到一个小时就带动不起来了,是什么问题呀?

有几个问题,请大侠帮忙回答:

1. 这个电机启动功率有(瞬间的)2KW,运行功率600-700W左右,是不是泵流量太大了,运行过程中负载太大,运行一段时间就启动不了了。

2.这个电机没有启动电容,和有没有启动电容有关系吗?

3.同台机器另一个位置循环电机,电机和泵的型号和补水泵一样,运行功率只有400W,连续运转都很正常。为什么连接的泵都一样,功率不一样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循环泵一直运行,补水泵频繁启动

频繁启动,电机过热

网友B:
   可能是 频繁 启动,单相电机过热保护了,还有 你从哪 知道 其 运行功率只有 600-70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