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运转中途停止

楼主(2014-03-27):
三菱型号为MR J2S 500A,用了一年吧,这段时间总是在上升或下降的途中停止,然后又起动,伺服不报警,输入信号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模式为速度模式,速度给定是内部速度给定,用三菱自带的输入输出监视功能发现运行时,输入信号一直正常,输出RD信号有时闪下,这个时候电机就会刹车,然后继续运行,但不报警,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检查输入的模拟量信号是不是断线了

楼主(2014-05-16):
没的,用的是内部速度,两段速,通过输入输出监视器发现输入信号正常,就是输出RD信号闪它就停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电缆或者接头有接触不良,首先排除该问题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