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压力等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是单端信号吗

楼主(2014-03-27):
因为变送器要接数据采集卡,涉及到数据采集卡的选型问题,通道那块有8个通道,6个差分,2个单端。所以想问一下,变送器输出的什么信号,是差分还是单端?

网友A:
应该是单端的吧

提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单端的吧提分走人

网友B:
变送器输出信号是单端的,没有差分/单端的说法,差分/单端是对输入回路来说的。变送器本身是无源的,信号与供电合成在2根线上,所以称为2线制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送器输出信号是单端的,没有差分/单端的说法,差分/单...

感谢

网友C:
不管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都单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