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泵系统中UPS电源的作用

楼主(2014-03-27):
        循环水泵系统中,画面上位机开机系统运行后直接启动水系统监控工艺流程主画面,该画面主要显示水泵的运行情况、水池液位、管道的温度压力流量等模拟量参数,具体每台水泵的控制、参数设置和查看报表等需要点击相应的功能按钮进入下一级操作画面。

  在主画面的顶端有当前最新的报警信息显示,右下角是功能按钮,实现不同画面与功能的切换,以便完成对水泵的调节与控制操作,其中参数设置中的内容需要相应的权限用户登录后才可进行修改。   为了保证监控系统的运行可靠,博山消防泵还配备了专用的UPS电源给系统供电,同时PLC还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控制系统,并不依赖于上位机。即使上位机出现死机或故障等现象时PLC仍然可以通过机旁按钮继续完成系统控制。

        只有浊环水各水池存在一个水量平衡的问题。浊环吸水井的水通过水泵输送到带钢车间用水,废水回收流到旋流沉淀池,经过沉淀后把水提升到中间过度池和平流池,也就是浊环热水池,七水硫酸亚铁这两个水池的水又经过水泵输送到冷却塔冷却,冷却后的浊环水又流回到浊环吸水井,这样完成一个浊环水循环。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参数,那就是水位。

   不能让任何一个池子的水位过低或过高,PLC通过模拟量采样和闭环控制系统在不断调整每个水池水泵的阀门开度,使得各水池的总出水管流量大致相等或在一个很小的误差范围内,这样各水池始终保持在一个平衡的液面。

网友A:
UPS给控制系统供电,还是整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