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TOOLS 问题

楼主(2014-03-27):
2010 COMMAND ERROR. Galil::command("PR1000") got ? instead of : response. TC1 returned "7 Command not valid while running"提示这个错误,请问怎么回事呢?求大神指点啊。。。DMC-2143控制器连接的施耐德23伺服

楼主:
2010 COMMAND ERROR. Galil::command("BGA") got ? instead of : response. TC1 returned "20 Begin not valid with motor off"

  还有这个错误

网友A:
Command not valid while running

在电机运动中,指令无效

PR指令是用于设置运动终点的指令,只能在电机停止时发送。如果确实要在运动中实时改变运动的目的,需要使用“位置跟踪模式”。

Begin not valid with motor off

电机关闭时,启动无效。在执行BG命令前,必须保证电机处于使能状态,一般来说先执行SH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