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5的伺服调整

楼主(2014-03-27):
龙门轴数控切割机,怎么优化调整?现在的参数高速响应的跟随误差有些大,如何调整?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PN100、PN102上调;PN101、PN401下调。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PN1...

请问龙门轴的自调整如何操作?

单轴的调整时在同步前还是同步后?

调整时龙门轴是否需要脱开负载?

能否给个联系方式?官方的400电话怎么能找到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的问题可能在电话里对应会更加便于解决。

       您直接打400电话,每天都有技术在线对应。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4-07-18):
我分析应该是转动惯量和刚性设定的影响. 具体怎么设置就不清楚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