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r模式

楼主(2014-03-27):
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台达ASDA-A2伺服的?求教!!!

本人新手一枚,最近用台达A2伺服。使用位置模式,内部寄存器控制(Pr)。

出现问题:

   1,当P5-07为0时,即通过外部DI,CTRG+POS0、POS1,选择路径。但是实验中发现,当Servo On之后,伺服直接选择相应的路径,并没有通过CTRG的上升沿触发选择。

   2,执行完一次路径之后,P5-07显示10003或20003,就不能通过外部触发重新开始了。TPOS输出。P5-07不能直接设置

   3,如果路径定义的OPT选择增量式或相对式,则伺服一直在循环这一路径,不会停下来。

   4,通过将齿轮比设为128:1,按照理论,10000个脉冲会转1圈。但是路径设置的70000时,并没有转7圈。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2014-05-15):
这些主要还是参数设置问题,你把你的参数设置列出来我们才能知道你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