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漏电断路器

楼主(2014-03-27):
前几天有同事造成电源短路;

该爆炸的都炸了,该烧坏的线路都烧了。

三菱电机的漏电断路器也跳闸了。

最近有小心的同事在断路器切断的情况下,也测试一下电源断路器下边的线路有没有带电,意外发现线路上面有电,验电笔显示110VAC。

确实断路器是断开的啊,有不小心的同事也操作过这个线路,用手接触过这个线路的裸漏部分,也没有中电灯感觉。

打开电控柜,发现三菱电机的漏点断路器发生过拉弧现象,电柜钣金上面也烧黑了。

请教各位:为什么断路器断电状态下,下边电路还有110V电压?是不是断路器绝缘已经被破坏了???

网友A:
   能确保断路器下面接的是负载侧吗,如果确保,那就有可能断路器没完全断开,似断非断;

   用手接触过这线路的裸漏部分,也没有触电的感觉,有可能是单手触摸火线,而脚下的绝缘鞋与大地做了良好地隔离。

网友B:
验电笔显示110VAC,液晶显示电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