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组态软件里实现触摸屏和数据采集卡的通信

楼主(2014-03-27):
MCGS初学者:

    我现在用数据采集卡采集温度,压力,差压,三个数据,然后想实现 与触摸屏的通信,把数据传到触摸屏。

      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实现采集卡与触摸屏的通信呢?谁能说下步骤?或者有这方面的具体案例,或者资料,有操作步骤的最好!   初学者,感觉摸不着头绪,望指点!

网友A:
楼主,你这不已经画出来了吗,通讯方式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ld 楼主,你这不已经画出来了吗,通讯方式都有了

我也是只知道大体的系统结构。但是具体的通信设置啥的不太会。

比如,MCGS中没有变送器或者传感器驱动,只有采集卡驱动。不知道组态的时候,只用数据采集卡驱动能否完成功能?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