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30 0.75GB -6 神奇的故障

楼主(2014-03-27):
汇川MD-330 0.75GB-6,运行的模式是PID控制模式。故障为IGBT 炸,修复PCB损坏的器件,测试6路驱动信号正常。安装新的IGBT SK10DGDL126ET,在直流母线加 DC540v 电压,在运行信号和频率指令有效的情况下,U V W 无电压输出,此时测量6路驱动信号一样正常。恢复出厂值故障依旧,有劳汇川的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A(2014-05-15):
需要确定驱动信号是测试的哪个地方的驱动信号?是最靠近IGBT的位置吗?如果不是,中间信号通路可能还有损坏的地方,

网友B(2016-10-05):
驱动电路还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