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带两个MODBUS从站有问提

楼主(2014-03-27):
我触摸屏需要连接S7-200和一个MODBUS RTU的变送器。

最开始选型时,手册上没有TK6050的说明,官网上产品介绍说有COM1,COM3都有485,那就没有问提了。

哪知买回来编程一看,COM3只能连电脑,不能当主站?

那COM1当主站来连S7-200和变送器任意一个都没有问提,但是同时连接时,变送器只读一次,再读完PLC后再读变送器,就显示连接不上了。只有S7-200在连接上,变送器的数据读不上来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提?站号分别是2和3,波特率9600,N,8,1固定的。

楼主:
有人懂吗?

网友A:
没有这回事情吧,,你看错了的,没有说明COM3口智能连接电脑啊。

你用COM1口连接S7-200,COM3口连接MODBUS RTU的变送器,就可以了啊。

楼主:
从软件中看COM3口提示是只能连上位机PC的。从软件帮助中没有TK6050的通讯脚图。有官网产品中心看只看到有COM1,COM3。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打了技术支持。说是这款没有COM3口。晕。就是看到产品中心那里有两个COM口才买的。

网友B:
我们的产品有,2个232,1个485。标配1个以太网口。

网友C:
支持2楼,行得通的。

网友D:
TK系列只有COM1是RS485。

解决问题只能200也搞成MODBUS RTU从站,200与MODBUS RTU的变送器组网后再与TK系列只的COM1通讯。

楼主:
COM3是不能用的。在选COM口那里,COM3前是标有*字符的。

MODBUS是成功了,加点延时就行了。但是不太理想,

首先,MODBUS读200时,不能读M点,再就是V区为R,I,DI类型时,对应的MODBUS 地址换算有点麻烦。我试出来的是R类型=T/2,I类型=T/2+1,DI类型=T/2+2,如R型VD10地址是4x5。I型VD14地址是4x8,DI型VD18地址是4x21.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好像TK6050IP不能同时连接2个控制器,只能用1个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