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和日业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03-27):
昆仑通泰和多台日业变频器通讯成功,可以设置变频器的频率,可是为什么写入数据后再屏上显示的不是设置的数据呢,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是没通讯上,或者设置地址不对,变频器频率地址可能有只读和可读写两种,如有疑问可联系昆仑通态客服40061070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通讯上,或者设置地址不对,变频器频率地址可能有...

 通讯肯定是对的,否则不可能由通讯给变频器运行频率啊

网友B: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跟变频器运行情况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