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威纶触摸屏连接台达2台 变频器

楼主(2014-03-27):
我用一个威纶MT6070iH触摸屏,一个三菱FX1N-60MT,两个台达变频器,用通讯的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等功能,有哪位朋友有好的思路,谢谢了!

现在问题是用PLC与变频器通讯非常麻烦,而且还不稳定,我想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又存在端口占用问题。

网友A:
你只是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正反转,何必要搞通讯这么麻烦呢?直接用PLC输出信号控制就行了.

网友B(2014-05-24):
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很难做吗?很好做吧,而且通讯也很稳定啊,很多客户都这么用的啊。

而且如果是台达的PLC或界面,更好做!

楼主(2014-09-08):
引用 网友B:
PLC与变频器的通讯很难做吗?很好做吧,而且通讯也很稳...

有没有做好的  分享下  谢谢了

网友C(2017-10-26):
这个方案非常简单 用威纶通的TK6070IP 就可以

与三菱的fx3n国产的

 用485 连接变频

232 连PLC

网友C:
这个方案非常简单 用威纶通的TK6070IP 就可以

与三菱的fx3n国产的

 用485 连接变频

232 连PLC

hufei188163.com 联系我

或者到 威纶通论坛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