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怎么通信

楼主(2014-03-28):
请问富士触摸屏下载时显示通信超时是不是把触摸屏设置通信为非MOD方式就可以了?怎么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A:
下载时通信超时基本基于以下原因:

1、通讯线

2、通讯设定

3、通讯芯片损坏

对于问题1,请检查通讯线,请注意不要使用网线来制作通讯线,否则会出现时好时坏的状况。

对于问题2,请参照连接手册上的设定。

对于问题3,可以通过在屏的系统菜单中的IO检测,短接通讯接口的发送与接受端进行检查,如果检测结果为NG的话,通讯芯片损坏。

富士的下载是基于RS232的标准,因此如果RS232芯片损坏的情况下是无法通讯的。

如果使用USB的机型,那么使用USB下载前请注意一下驱动是否已经安装。

至于设置为非MOD,我实在无法理解什么叫非MOD方式,虽然我来自于富士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