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S7-200数据问题

楼主(2014-03-28):
请问我想在屏幕上做个显示框,显示西门子S7-200中采集的温度,采集的数据已经转换计算后以浮点数的形式存入VD100中,我在显示框变量选择里面地址如上图填写,为何总是显示组态错误,本人新手,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通道类型:选择VD

网友B:
先把实时数据库的现有变量删掉

网友C:
变量选择重复了,在表达式框中选择变量之前先删除掉原来变量,再重新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这一步弄好了,可是屏幕里显示0°,可是我PLC里面VD100确实是16.7°

网友C:
应该是组态或通讯问题,若通讯没问题就检查下组态吧。

楼主:
这样的,问题在哪?帮帮我,谢谢!

网友C:
这个没问题,再发个设备编辑窗口看看

网友C:
你的这个表达式对应的变量应该不是VD100

网友C:
对应的通道名称不是VDF1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量选择重复了,在表达式框中选择变量之前先删除掉原来变...

 正解!

网友E(2018-10-17):
按照现有的画面来看 有可能是通道类型选错了选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