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03-28):
请教一个变频器的问题:

用PLC的输出继电器的开点来驱动变频器的输入,来进行控制。但是变频器柜和PLC柜 距离有100米左右,如果变频器的输入干接点使用变频器内部的24V电源 就得将24V和变频器输入的几根线引到PLC柜,传输距离长,但是VACON变频器的电源只有100MA,想问一下,这样做可以吗?电缆会有电流损耗吗?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感谢各位!!!

网友A:
使用中继过渡,PLC端输出控制中继,可以直接拉到变频柜。

另外建议中继控制电压为交流,比如220VAC,因为用直流24V的话,线长了肯定有损耗,压降大了驱动不了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继过渡,PLC端输出控制中继,可以直接拉到变频柜...

但是我的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必须带24的,如果要是增加中继就只能再多加一个220的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我想的是4-20MA信号为什么可以传那么远。而干接点为什么就不行。我算过电缆的压降,比如100米的情况下,24V的压降也就在3-4v左右,就电压信号来讲是 完全能够驱动输入的,担心的就是线路上有损耗后,变频器的24V电源容易烧掉

网友B:
变频器主电路加电抗器,滤波器,信用线用双绞频蔽线,线上装磁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主电路加电抗器,滤波器,信用线用双绞频蔽线,线上...

 加个过渡中继吧。

网友D:
用中间继电器过度,加粗电线可减少电压损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使用中继过渡,PLC端输出控制...

24V小型继电器过度,或用PLC S485通讯控制